设备管理
e540-3.7的问题

楼主(2003-11-25):
各位高手,上个星期我去调这个变频器的参数,结果电机运行的很好,但是昨天厂家停了再开的时候,电机运行的很慢,可是参数没有问题,把这个变频器拿到另外一台设备上,运行的很好,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变频器显示电流!是否负载重或电机有问题!

网友B:
在什么地方?

网友C:
你用的控制模式是什么?可能在过载状态下工作。

网友D:
首先查看输出电流!

网友E:
请问模块7MBR15NE120与7MBR15NE120-01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