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变频器

楼主(2003-11-26):
我公司一台ABB变频器,当输出超过43Hz时,出现FL 16故障(DC回路脉动太大),检查电机无故障,电源无故障。

网友A:
可能有一组整流桥坏了!是半控的

网友B:
请问功率多大?

网友C:
你这是ABB400的,检测整流模块管脚,正向导通压降应在0.41V DC,如有关断则为整流桥故障,如六只硅均正常,则为直流电抗器问题,ACS400系列产品小功率段为整流逆变一体模块,大的为分开的,由于与主板连为一体,更换不如600方便维修费用较高

楼主:
功率为7.5KW 谢谢各位!!

网友D:
一般的整流桥坏了就是击穿短路了,机器则不运转,很少整流桥只坏一只,可能是驱动板上的检测电路坏了。你是北京的客户么,如果是可以和北京慧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联系。 电话:01088459350 联系人:杨林中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们公司前几天也修了一台abb600的,报的同样故障,然后我们给换了nint板,也就是里面的检测中间电压的电路坏了,当然整流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是先排除了整流然后才换nint板的

网友C:
羊羊:新手922:你俩讲的都是ABBACS600系列变频器的故障,与yby:的产品不一样,他应该是ACS4010009,整流桥坏了一般为击穿短路,但也有可能三相桥六只硅某一只开路,此时仍能上电,但中间直流电压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