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控机、一体化工作站与普通PC机的区别在哪些?

楼主(2003-11-26):
老是有很多的工控企业向我推荐工控机和一体化工作站,我就不明白工控机、工作站都是用的普通CPU、内存、硬盘等啊,唯独上架可能方便些吧,不过IPC加台CRT也不好上架啊! 哪位能详细告诉我一下此三种PC的各自优点和比较呢,谢谢!

网友A(2003-07-14):
小弟以为... IPC: 工业环境可能各种干扰较多, 温度/湿度... 等差异较大/较糟. 电子元件的选用上需要比较严格的挑选. 一体化工作站: ? PC: 多用于办公室, 家用... 等. 环境还算 ok. 不需要用到较特别等级的元件, 成本可以较低.

楼主:
但是好像听说,工控机的返修率也不低啊,我认识很多的朋友都用普通的PC机,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没错! 虽然我们谈的是工控机的规格或定义, 但我们却不知厂家用在工控机上的电子元件质量是好是坏. 也有可能工控机的质量做得跟一般 PC 差不多, 但挂上工控机的名号却可以多卖些银子, 所以得看厂家的良心囉! 另外, 若是您计算机的工作环境还不错的话, 用一般 PC 倒也是无妨吧!

网友B(2003-11-21):
www.evalue-tech.com tonyz@evalue-tech.com 郑生

网友C:
PC is almost same with or even better than Industrial computers. However, Industrial computers has watchdog function which enables itself automatically restart. You are not necessary to buy an Industrial computer, instead you can buy a CPU board and perform a DIY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