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

楼主(2003-11-26):
各位师兄/弟: 请问:KVVRP是什么型号的电缆?电缆有什么型号?怎么用?请祥细说明。 谢谢!!!!

楼主:
我先在此谢谢各位师兄了, 请说明各类电缆的用途!!!

楼主:
是带屏蔽层和加强层的电缆 我知道的有KVVRP、RVVPP、KVR等

楼主:
与尔同消万古愁师兄弟: 动力电缆与信号电缆都是什么型号呢? KVVRP、RVVPP、KVR分别是什么电缆,用处?谢谢!!!

楼主:
RVVPP通常做为信号电缆,它带有屏蔽层和抗拉层 KVVR通常做为控制电缆,如设备22OV的电源线,它带有抗拉层 KVR通常是作为装配柜时用的,有0。5、0。75、1。0等规格

网友A:
是单股的硬线吗?

网友B(2004-07-31):
根据GB9330-1988,KVVRP的全称是: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结构控制电缆,其中铜芯导体为二类导体(一般为7股)。

网友C(2009-10-13):
KVVRP 阻燃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制软电缆,一般用于要求屏蔽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