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循环水和恒压补水有区别吗

楼主(2003-11-26):
各位大侠大家好;兄弟刚入行不久,最近做了一套循环水。六台75KW的并联管网。原来一台工频工作,现在用户要增加流量。增加一台变频,我原以为它和补水的一拖几系统原理差不多,结果在50HZ以下变频打不进去水,我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想一想?13842817900

网友A:
兄弟,能说的具体点吗,6台循环水,怎么后来又只有一台工频,50HZ以下变频打不进水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循环水用工频,且几台泵量程需一样, 补水泵用变频。 解决的办法是增加一台工频循环泵。

网友C:
打不进去水,是新泵输出压力低于老泵,如两泵参数一致,那是新泵出力不够。可选:1换大泵/2改工频+回流阀/3加配自控系统

网友A:
是不是因为变频泵功率较小的缘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