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32串口通讯程序的疑问

楼主(2003-11-26):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用win32API编串口通讯程序,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当我刚与设备连接时,通讯一切正常,当我的程序运行几次之后,返回值就不正确,并且保持不变。但我在什么都不改变的情况下,单步调试,返回值就正确。我再次连续执行时,返回值又变回不正确的值。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或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胜感谢!

网友A(2003-08-08):
是在作什麽事时出错的? 返回值是 function 的返回值吗? 查一下 error code 是什麽意思吧!

楼主(2003-11-26):
Do not use the rubish WIN32API. You can use drivers from Advantech, it is much better and eas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