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3-11-26):
我的FR-S520S 0.4KW上电后没有反应,(无任何显示,启动不了)请问是什么问题(接线无问题)变频器运输过程中有过磕碰,是不是哪碰坏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电源灯亮不亮,亮就把各接插件重新来查一下。

楼主:
电源灯也不亮

网友A:
问题大了,按修理程序进行。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先生。

网友B:
,先查一下你的变频器的,显示模块是否得电了,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模块没有得电,二,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