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和热电偶的不同之处

楼主(2003-11-26):
热电阻和热电偶的不同之处能列举以下吗?谢谢

网友A:
热电阻反应的是电阻信号,精度低。 热电偶反应的是电压信号,清度高。 好像是这样的,我也有些记不清了。

网友B:
热电阻在测量低温的时候比较准确(-50~~~300度) 热电偶适合用在测量高温的场合(可以达到1300度)

网友C:
根本的是两者原理不同: 热电阻是利用电阻在不同温度下电阻变化的原理(电阻的温度系数),目前是最精确的测量方法(-200~600度); 热电偶是两种不同金属结合处在不同温度下的产生电势差原理,采用不同金属制成的(分度号)可最高达到2300度(钨铼)。

网友A:
还有,就是热电阻还分为铂电阻、铜电阻和半导体热敏电阻。 前两种测量精度高,便于远距离、多点、集中检测和自动控制;不能测高温,需注意环境温度的影响。 半导体热敏电阻灵敏度高、体积小、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互换性较差,测量范围有一定限制。 热电偶测温范围广、测量精度高、便于远距离、多点、集中检测和自动控制;需自由端温度补偿,在低温段测量精度较低。

网友D:
最方便实用的就是热电偶区分正负极,热敏电阻不用区分!有时候在现场最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E:
TO:小艾: 热电偶接错了正负极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F:
热电偶质量怎么判别呢?谢谢指教

楼主:
那如何将4线制转换3线制

网友G:
热电偶是产生直流毫伏的器件,它与毫伏表配套使用,热电阻就是随温度变化的电阻。

网友G:
四线是两个热电偶,不能转换三线使用。

网友H:
没有四线制,热电偶两线制,热电阻三线制,可能是双支热电偶。 热电偶极性接反,当然其电势也反向了。

网友A(2004-03-08):
请问热电阻、热电偶是输出的有源信号还是无源信号?

网友C:
热电阻无源信号 热电偶有源信号

网友C:
热电阻可以用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接法。四线制接法改三线制接法时,热电阻一端的两根线只用一根,剩余三根线接法同三线制。

网友I:
为什么一般热电阻用三线制?还是要看工况和厂家???或者其他的什么?

网友J:
工业用的一般是三线制,消除导线电阻的测量误差

网友C:
热电阻一般指金属电阻率随温度变化的特性制成的测温器件,分为铂电阻、铜电阻; 半导体热敏电阻属于氧化物材料制成,通常加‘敏’字区别。

网友K:
万分火急求购: 不知道各位有知道在东莞地区有没有J型的(铁-铜镍)热电偶出售且该产品须通过美国UL认证。可将信息发至:jack59173810@hotmail.com.cn 或直接在上面留言。

网友L(2005-12-06):
下面转贴过来供大家参考:

         热电偶---一种测温度的传感器,与热电阻一样都是温度传感器,但是他和热电阻的区别主要在于:
    第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耦,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第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热耦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第三,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热耦是双金属材料,既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热电偶需要用补偿导线传输信号,热电阻用普通电缆即可传输信号。
    热电偶价格高,热电阻便宜。

网友M:
热电偶的时间常数小,热电阻的时间常数较大

网友N(2006-08-11):
我同意上面所有大侠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网友O:
简洁明了
顶

网友P:
下面引用由szhuixin在 2003-11-20 0:03:00 发表的内容:
热电阻在测量低温的时候比较准确(-50~~~300度)
 热电偶适合用在测量高温的场合(可以达到1300度)
--------------------------------------------------------------------------------------------
请问您热电阻只有在-50~300摄氏度的时候比较准确吗???
热电偶测量1600摄氏度就不行了吗? T型热电偶就不可以用在-200~0摄氏度了吗???

网友Q:
怎么补偿?为什么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