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3-11-26):
组态王在设备中选择了机器中相应的板卡,在定义I/O变量时,指定连接设备时,出现未装好板卡设备的错误提示.请问: 在组态王中现有的选择设备的驱动是不是安装软件时装好的,还是需要自己另行安装?

网友A:
啥操作系统? 如果是win2000,win NT 需要安装驱动补丁[在光盘上]

楼主:
谢谢! 是XP操作系统.是不是如果用win98操作系统就可以直接驱动了?

楼主:
在win98下可以定义I/O离散变量,但是运行VIEW时,出现"设备连接没有全部初始化"的错误,不知为何会这样,如何能改正? 我使用的是研祥PCL-720板卡,板卡地址2A0,初始化值0000.在组态王中选择设备后,可以检测设备的连接情况吗? 如何做?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单击设备右键,测试设备。

楼主:
谢谢! 测试设备时如何知道设备是否正常? 我测试时寄存器的值总是在打开和关闭之间变换,外接的885继电器卡没有反应.同样我建立了一块机子没有安装的一个板卡,测试时现象也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么太麻烦!使用力控的软件,根本就没这么多问题,太顺利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