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 400通过以太网硬件连接的方法!!!

楼主(2003-11-26):
求助 s7-400通过以太网硬件连接的方法!!! CPU 412-2XG00-0AB0 v3.1.3 通过CP443-1EX11-0XE0 在我的step7硬件配置里面找不到这些型号!!! 我打了stepV5.1的sp3、sp6补丁 还是没有!!! 请问 有没有什么办法哦!!! 谢谢!!

网友A:
装了ncm 吗?

楼主:
没有嗄! 我以前没有搞过,现在有点手忙脚乱喔! 不晓得怎么下手! 硬件找不到怎么办? 以太网组态怎么搞? 希望指教 谢谢!!!

网友B:
可以打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电话问呀!以太网组态要先在HARDWARE里面加以太网卡并设置!然后在Configure Network里面设置!

楼主:
哪位大侠指教一下喔!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需要OPC的软件

网友D:
应该不是什么OPC的问题。明天我去查查,但我碰到过,电源模件型号配置与实际不符时能CONFIG的。

楼主:
谢谢各位 , 急盼回复哦! 可以qq联系 183203098 email wcgdog@sohu.com

网友E:
装如SIMATIC NET(SOFTNET)在硬件组态时插入一个PC station站,然后根据SIMATIC NET帮助一步步望下看,步骤很清楚的,最后把将网络连接旧可以

网友F:
刚才我用你的配置试完,没问题!我用的就是STEP75。1V,打开CATALOG就找到了,你再试试,

网友G:
请问楼上的朋友 ,CATALOG在哪啊 ? 谢谢 。

网友H:
是否你装STEP7时未选择网络啊,我刚调完一套5.1 /5.2都行

网友F:
就在硬件组态中,是所有硬件的目录,在菜单下的一排按纽中,用鼠标移到这个按纽,就显示英文CATALOG,

楼主:
LSYLSG 你能否把你的那个组态的部分发给我啊! 在这里谢谢啦!!!

网友I:
本人遇到过,台式机上新装的STEP7SP4就有,而笔记本以前装的版本就是没有打上补丁也不行的,最后卸载重新安装就有了。

网友F:
组态很简单,我试试给你发过去。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实在找不到就重装一下,我用STEP75。1V +SP6

楼主:
我已经卸载了好几次了! 但是还是不行! 硬件组态后是不是通过编程电缆下载下去? 然后就可以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 是这样的吗?

楼主:
我已经卸载了好几次了! 但是还是不行! ncm也装了, 补丁打到sp6 还是没有找到要找到硬件版本! 硬件组态后是不是通过编程电缆下载下去? 然后就可以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 是这样的吗?

网友J:
笨笨天使师弟: 记住一点,遇事不能急!!! 这对一个技术人员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你所说的以太网的问题真的不难,只需设好IP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协议(我忘记是什么了,总之与以太网有关),设几个值就可以了。遗憾的是:我都忘记了,但总之不难!!!给西门子技术支持打个电话吧!

网友J:
硬件配置与程序都是通过编程电缆写下去的。

网友C:
现在很多东西是要5.2才行的

网友K:
肯定有的,我刚看了一下!在SIMATIC 400下的CP-400的以太网和CPU-400下的CPU 412-2DP下都可以找到的! 我用的就是V5.1,SP3的

网友L:
以太网通讯,当设计ip时,一般ip地址应该不同,如果相同,mac地址设成不同,可否?谢谢!!!

网友J:
MAC地址本来就不同,西门子的东西在部件上都印有MAC地址,只需在CONFIG里面加上就行了,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F:
硬件配置与程序通过编程电缆,或者以太网都可以下载。通过编程电缆采用MPI网,还可采用PROFIBUS或者以太网,这都决定于你采用的硬件配置。我以发送我的配置给你,不知是否收到,

网友J:
你应该还有一个HUB吧,西门子的,要把它的MAC地址写进去,通过MPI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