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MCGS连接问题

楼主(2003-11-26):
版主你好! 在使用MCGS的学习中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 MCGS画面 ——》 LG -K80S(PLC) 一个按键(控件0-MCGS设定)——》PLC=输出P0040(MCGS上按键按下,PLC输出P0040灯亮 一个指示灯《——PLC=输入P0000输入时在MCGS画面上指示灯应由红色变为绿色。 1、通讯线是不是正确联结好了?可以通过PLC的测试程序或编程软件进行测试 PC端 PLC端 2 —— 7 3 —— 4 5 —— 5 2、MCGS中串口的通讯参数是不是设置正确? MCGS中“设备窗口”-“设备0-串口通讯父设备”-“设备1-[LG-MK-S系列(232)]” 串口端口号0-COM1,波特率8-19200(同PLC的一致)-设备0内,其他不变。 3、驱动程序的型号是否正确? 这点不知道?只是使用的是LG-MK-80S的PLC

网友A:
1、您一定要搞清楚输入输出的关系! 2、通讯线连接请参考PLC的手册; 3、LG-MK-80S的PLC使用的驱动与其他系列的不一样,我给您发一个最新的关于80系列的驱动。 希望您调试顺利,尽快成功! 谢谢!

楼主:
我以将您以前的示例改过,也使用了您发来的驱动,也不行,我希望将示例发给您请您做一个例子,同时个指点一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