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脉冲计重问题

楼主(2003-11-26):
B&R SH,您好,工程上需要DI模块接收现场设备发送的脉冲信号来计重,现场设备扫描周期是200MS,请问在外部电路上是否加时间继电器保持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如果用高速任务,最快可以达到200微秒,一般的可以到1ms,因此信号频率<1KHz可以用高速任务计数.因此你的信号是可以用高速任务来做,无须保持.更高的用高速计数模块.如DI135(100kHz) 脉冲计数如果用保持不会漏掉后面的信号?模拟量才用保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