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CC添加报警记录就不能激活呢?

楼主(2003-11-26):
Database server started at Wed Nov 26 2003 10:43 Trying to start NamedPipes link ... NamedPipes link started successfully Trying to start TCPIP link ... Unable to start on default port; starting on port 49152 instead TDS (TCPIP) link started successfully Now accepting requests Starting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 (济钢冷床.db) at Wed Nov 26 2003 10:43 Finished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 (济钢冷床.db) at Wed Nov 26 2003 10:43 Starting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 (济钢冷床.db) at Wed Nov 26 2003 10:43 Finished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 (济钢冷床.db) at Wed Nov 26 2003 10:43 Starting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 (济钢冷床.db) at Wed Nov 26 2003 11:13 Finished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 (济钢冷床.db) at Wed Nov 26 2003 11:13 Starting database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R" (D:\工程画面\济钢冷床\济钢冷床RT.db) at Wed Nov 26 2003 11:21 Transaction log: 济钢冷床RT.log Starting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R" (济钢冷床RT.db) at Wed Nov 26 2003 11:21 Finished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R" (济钢冷床RT.db) at Wed Nov 26 2003 11:21 Database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R" (济钢冷床RT.db) started at Wed Nov 26 2003 11:21 Starting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R" (济钢冷床RT.db) at Wed Nov 26 2003 11:22 Finished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R" (济钢冷床RT.db) at Wed Nov 26 2003 11:22 Database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R" (济钢冷床RT.db) stopped at Wed Nov 26 2003 11:22 Starting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 (济钢冷床.db) at Wed Nov 26 2003 11:44 Finished checkpoint of "CC_济钢冷床_03-11-11_14:12:06" (济钢冷床.db) at Wed Nov 26 2003 11:44 请教为什么出现SQL以后添加报警记录就不能激活画面了?

网友A:
什么版本的WINCC啊,你试一试把工程属性里的运行语言那项改一下 ,现在应该是台湾,你改成英文

楼主:
我用的是WINCC5.0 改了语言到是可以的,但是我以前用中文里面的画面文字什么的都是问号了。当我激活的时候怎么又提示我没有授权了啊?我搞不懂了,我的机器上有的授权啊。怎么会提示这样的事情呢?请那位大虾帮忙下,谢谢啦。。。

网友A:
要什么授权啊,是ALARM授权吗?

楼主:
不是报警的授权,我在WINCC系统里加了个服务器,它报的是服务器的授权,刚才我忘看了。不好意思了。我现在用单用户项目建立了一个新的项目,也是出现不能激活的现象。我在工程上碰到的,只要一弹出SQL数据库的话就无法运行报警记录,只能用把系统重新做掉的方法去加载报警记录,我估计是数据库那里有问题,但是还不是每次装WINCC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那位大虾碰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请告之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在激活的过程中是到哪里DEACTIVE的?如果是在ALARM处,它要调用TEXT LIBERARY 肯定与语言有关,我估计你用的WINCC是解密版,也就是盗版,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是,我用的的确是盗版的,在激活过程中报警那里出现这样的DEACTIVE,但是有的机器安装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问还有无其他解决办法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它与你的操作系统也有关,如果是2000,应该是PROFESSIONAL版,还要打些乱七八遭的补丁,你的WINCC是SP几啊?我建议你升级一下你的WINCC

楼主:
我用的是WINCC5.0+SP2+HOTFIX5用的也是2000PRO,问题好多的,有时候在工程现场很头疼,本来好好的,用着用着问题就多了。但是除了升级就没其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不激活什么也干不了啊,怎么办哦?!

网友A:
那应该没问题啊,你从头来吧,倒板的就这毛病。把硬盘格掉,重装系统

楼主:
哎,看来只能用下策了,不过我还不甘心,谢谢你了楼上的朋友,我想我以后还要有许多工程上的问题来请教你的。希望可以和你在次探讨!!!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你说,我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