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3-11-26):
一台变频器带两台风机,两台风机同时启动,频率相同,同时停止,这样的话,我的变频器应以两台风机功率之和为标准,还是以两台风机的额定电流之和为标准

网友A:
选变频器以两台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为标准,对于一般的风机泵类变频器在功率上一般是大一档。 应注意每台电机要加热继保护。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371-3553075 徐卫中

网友B:
请说出不用一拖一的理由?用一个变频器省不了多少钱!但接线麻烦,有故障两个风机都要停!

网友C:
相对于马达容量,风机水泵等低转距负载,以低一级的变频器容量即可以驱动.因为定转距变频器过负载耐量一般是150%.一分钟;而风机水泵等专用变频器的过负载耐量一般是120%.一分钟.

楼主:
厂家要求用一台变频器启动,现在我的控制点也取不上来,只能从控制回路取两台风机公共的故障及运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