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估算传动系统的控制精度

楼主(2003-11-26):
各位DX: 小弟最近因写论文涉及到一些细节:要比较一个系统改造前和改造后的性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调速系的统的调速精度和系统的线性。 平常只是定性的说数字系统的精度比模拟的好,线性比模拟的好,等等。。。但涉及到定量描述偶还真不知该怎样评测。后悔上学的时候只知道看临桌的MM了 :) 谢谢各位先!

楼主:
杨老弟:你好! 这些东西教科书和老师也不定能讲清楚。推荐你看标准:GB12668.1或2(IEC61800-3)。 我的解析供参考,以上述标准为准! 调速系统的调速精度和系统的线性不是估算的,只有是实测的。取决的因素太多,比如:给定精度/线性,反馈精度线性,扰动量的大小和PID闭环参数的设置等等。 一般测试可用转速表或示波器在电网、负载波动下测转速或速度反馈值,测量的实际值与给定的最大差值比额定转速,即为调速精度。 如果是闭环系统则测动态精度,测速度变化过程中的最大差值;开环系统则测稳定运行时的速度差值,求稳态精度。 线性度是指从低速到高速的整个调速范围内,稳定运行下的实际速度与对应的给定速度差的最大值,与额定速度的百分比。 变频器或直流调速器的说明书会给出一个调速精度、给定精度以及给定的线性度。这个调速精度不要关注它,一般是厂家在实验室中调得最好的一个数据。 数字系统的精度和线性度好于模拟系统,电网波动、温度漂移、器件老化等因素会使模拟系统的一些信号值变化,而数字系统不会变化。

楼主:
多谢蓝狐大侠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