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l对象的存盘问题!!!!

楼主(2003-11-26):
程序在后台运行,需要每隔半个小时将动态数据记录到指定的excel文档中,我是这么存盘的: objExcle.Application.SaveWorkspace (App.Path & "\Macro.xls") 问题出来了:每次执行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出来一个是否要用户存盘的对话框,每次都需要用户去选择,根本无法实现程序的后台运行,请问各位熟悉excel对象的高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鱼兄: 这样的问题我也见到过,我现在只能对你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遗憾的是:我真的忘了。你可以查找EXCEL的VBA下的帮助,一定要耐心,当时我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找的。 我当时做的小程序是在RSVIEW下运行的一个报表自动打印的程序。一个小时自动保存一次,24小时自动打印一次。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先在excel里面录制一个宏,录制的内容就是保存的动作,然后再建一个宏,建的这个宏用VBA编制,主要调用的是里面有一个延时执行执行某一特定功能的函数(函数名称忘了,你可以查阅帮助),延时时间和要执行的功能都可以自己定,你可以将时间设定为半小时,将功能设定为: {你录制的宏; 这个函数自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递归调用。 excel的所有自动运行的功能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实现。占用内存资源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