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行车变频过流)

楼主(2003-11-26):
我现有一台行车,现采用一台2。2KW变频器同时控制两台0。8KW电机使行车前后移动,行车有自己的机械制动,变频器设为停车时自由停车,现在试过很多变频器都是起动过电流,加大起动时间也起不到效果,差一点的变频器还把模块验烧了。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要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有没有设置转据提升曲线?偶遇到过相似问题,变频器频繁出现过流报警(不是故障),最终的原因是滑触线接触不好,导致工作电压不稳造成的过流。你的情况可能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B:
是同时开机、停机吗?机械制动在开机时是否打开了吗?检查电机实际电流多在?

楼主:
电机是同时开的同时停的,可能是机械制动没打开,我明天回去再试一下。谢谢两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