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编程电缆

楼主(2003-11-26):
各位师兄/弟: 请问SIEMENS编程电缆,能否手工做呢? 其电缆由适配器及电缆组成的,将MPI 与RS232互换。我所说的是RS232部分的线太短了,想手工做一个接上去,请问:可以吗?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2------3 3------2 4------6 5------5 6------4 7------8 8------7

楼主:
风云师兄: 谢谢,你真是帮我大忙了!!!!!

网友A:
不客气,siemens的资料我还是比较多的,有空切切磋切磋。

楼主:
风云师兄: 请问用什么线做这种通迅线合适呢?再次的谢谢你。你在北京吗?有空我请你喝酒。

楼主:
风云兄: 上述接法中,请问:1、9脚,是否可以悬空?

网友B:
可以悬空。我做过,没问题

网友C:
这样做的线不用加连接器吗??

网友D:
pc适配器肯定是要的,他说的只是后面的那一段线

网友C:
到电脑城买一根不就行了?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E:
做的那跟线只能跟触摸屏直接用吧,要是跟PLC还要加连接器。

网友F(2005-02-03):
S7-200编程电缆PC/PPI 如果用RS232/485代替,直接将232端延长,需要连接那几个必须线端

网友G:
我手头上也有RS232/485转换器,一直想用此制作一根PC/PPI 电缆,有那位高手能赐教?谢了!!!

网友H:
风云1#:这个线的接法怎么和计算机到触摸屏的下载线接法是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