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有效解决液晶花屏

楼主(2003-11-26):
我做的一个项目,使用液晶作为显示,但是由于干扰花屏问题偶尔出现,请教如何有效的提高液晶屏的抗干扰能力,我们用清华蓬远的128X128液晶屏

网友A:
没办法,改进电路,充分作好屏蔽等等。顺便看看是否程序问题,比如是不是点阵有问题等等。。。

网友B(2004-03-23):
如果CPU时间够的话可以每次刷新时将所有内容重新刷新一次,包括空字符也要重写.

网友C:
你的要电源接地!屏蔽线接地!也许会好!另外信号线能过长!^^ 我只能想到这么多! 还有,算我做广告吧!用我们昆仑通态的ntouch人机界面产品吧!保你满意!还免费送组态软件! www.mcgs.com.cn

网友D:
楼上各位说的不错,但请注意如果您的屏蔽线选用质量不好的话即使采取了上述措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另外接地方式一定要注意!

网友E:
各位工控界的朋友:本公司是研华产品的核心代理,有对研华产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一同探讨,或索取相关资料。 联系方式:QQ 61679821(注明研华) MSN whkarenmok@hotmail.com 0771-2613581(找婷婷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