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VB来写双语界面???

楼主(2003-11-26):
请教各位,如何用VB6。0编写双语切换,可以用键盘进行实时切换,比如定义一个组合键。 这个功能极象人机界面的语言切换功能,现在想用VB6。0来写一个界面,怎么才能实现。 希望各位的金点子?

网友A(2003-10-22):
最容易实现的方法是: 你也可以象人机界面做一个对应的字符串文件来做,也就是凡是用文字的地方,就不能直接定义属性名了,必须从文件中找出来。你的文字少的话,直接定义一个数组就可以了。 复杂一些的:见过“金山词霸吗?”(不过这个不是用VB实现的),但这种方法,我只知道用VC实现,VB可能很困难的。

网友B:
楼上的前辈:VB是一种什么语言?学习起来困难么?哪里有相关资料?在下有礼了。

网友C(2003-11-21):
楼上的高手:采用VB编程通过串行口和单片机交换数据,并在屏幕上显示状态并打印,该方案是否可行?编程难度如何?

楼主:
双语或多语种的编程,可以通过定义不同的数据库来进行,也就是“中文一个数据库,英文一个数据库”可以用!

网友D:
用资源文件

网友A:
to:HALFS 可以,难不难看你对软件是不是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