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3-11-26):
是否可以用欧姆龙的CPM2A的PLC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而且步进电机的步数可以调整

网友A:
我前不久刚搞完一个,用的是三菱FX1S系列PLC它自带定位指令,或用脉冲输出指令,一般的PLC都有这个功能!自带定位指令的只是编程方便点,如原点回归,绝对位置,相对位置控制等!不过要注意PLC要选晶体管输出的,另外在要加步进驱动器,我用的是北京斯达特的驱动器,驱动器可根据需要自己设定不同的步数(通过几个端子的0,或1的组合设定步数)

网友B:
控制步数和速度,用PLC本身的指令就可以了,记得PLC要选择晶体管输出的,我不明白难点在哪里?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可以不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如果我三相步进电机或者是五相电机,欧姆龙的只有两个脉冲输出点,那接线该怎么接呢?

网友C:
上面的仁兄,PLC是无法直接驱动步进电机的,须要步进驱动器间接启动,PLC只能发送脉冲进行角度控制,不要太节约了。

网友D:
楼主,给你提个建议,你找某一个卖家要求看样本,看后你就会明白不少了!

网友E:
单用PLC做起来功能可能会受到限制,但如果加上一个触摸屏的话,就可以很充分地发挥PLC的功能,甚至可以实现简单的数控功能,可按要求实现定位,进刀,循环等。我做了一个,效果很不错,不过PLC必须使用FX2N的。

网友F:
有没有可能用几个magnetic switch实现驱动步进电机呢? PLC只要送给MC一个输出信号,外加一个电源信号,应该就可以控制电机了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G:
我现在需控制三台步进电机,能用一台FX2N输出端控制驱动器吗?需专用定位控制模块吗?

网友H:
施耐德的PREMIUM系列plc有非常优秀的步进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