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高压变频有那些

楼主(2003-11-26):
高压变频器国产的价格和进口的价格能相差多大,性能怎样,使用寿命怎样.

网友A(2003-09-15):
我咨询过几位做高压变频器的代理,结论是没有可靠的高压变频器,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不适用于国内的运用环境,都在实际使用中出过问题。我用于电厂,可靠性要求高,所以他说的话让我心里5555,我到哪里去买好呢?

网友B:
上海科达控制有限公司高压变频(max-f)系列   联系人:战宇 13601672101   本公司一直致力于变频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目前生产的MAX F系列高压变频调速装置具有很高的技术先进性、良好的制造工艺水平,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可靠性高、性价比合理,在某些关键性技术中,甚至已超越进口的同类产品,是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新一代高压变频调速装置。   MAX F系列高压变频调速装置为3KV、6KV、10KV等级的电压源型高压变频器,调频范围5Hz-60Hz,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实现多电平输出(完美无谐波),每个功率单元都是由IGBT构成的三相输入、单相输出的脉宽调制型变频器,多个功率单元的单相输出移相叠加形成近似正弦的输出电压波形,容量范围从200KVA至9600KVA,无输出变压器,不需滤波装置,对电机无特殊要求;具有运行稳定、调速范围宽、输出波形好、输入电流谐波含量低及效率高等特点。   MAX F系列高压变频调速装置吸收了目前数字控制领域以及电力电子领域内的最先进技术,并首次采用了单元自动旁路及带电更换单元结构,使装置运行可靠性大幅度提高。此外,装置的许多辅助功能为工程应用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方案,例如:装置整体尺寸小、中文WINDOWS触摸屏操作界面、工业标准通讯功能和远控功能、限制输出dv/dt以保护电机、电网自动重合闸后继续运行、多台电机并列运行等等。

网友C:
TO:新手 其实不见得,所谓的运行环境有几种。1、电磁环境。即变频器对电网及电机、现场仪表的谐波影响。一般高压只要采用加隔离移相变压器18脉冲整流对电网的影响就很小,如果变频器采用电流型它的输出波形就相当完美可高达15KM的输出距离,适当延长了电机运行时间。没有了电压型的DV/DT问题。对现场仪表的干扰在各种滤波器的作用下基本可以解决。 2、高压方案。目前高压方案主要有几种高低高、高中(三电平)、高高三种。同时高高又分多极化电压、直接高高两种。各种方案的不同主要因功率元件技术含量不同。各种方案我个人认为还是以直接高高方案为最佳,其功率元件为SGCT耐压为6500V。输出只需6个功率元件而其他方案多要12或36个。相对而言直接高高方案简单多了。在电气控制中节点越少故障率就越低、自身发热量也低。 3、工作环境。主要有环境温度、湿度、防护等级、电源稳定性、几个方面。温度除了与自身发热及冷却方式有关(一般有风冷与水冷两种),还跟环境温度及海拔有关。一般设计环境温度为0-40度。海拔在1000米以下不需降容。湿度就要看变频器内部电路板的保护情况了,象AB的POWERFLEX7000系列控制板就有保护涂层。防护等级那就要看变频器的设计情况了,常见的有IP20及NEMA1(即IP21)等。 4、变频器保护。一般各种变频器对电机及自身的保护都差不多。 所以高压变频器的使用一定要根据现场情况合理选用。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很多问题。欢迎讨论。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13564718284 李惠锋

网友D:
to 李工 您认为成都佳灵的高压变频器可选吗? 您认为选用高压变频器和高压软起动器哪一种更好?

网友C:
选用高压变频器还要看资金情况及工作场合。假如你的资金较少、工作要求不高及环境较好。选用国产品牌也未尝不可啊。佳灵在国产变频器里还算不错。毕竟振兴民族产业需要大家的支持嘛。但要是资金上可以支持的话,从投资角度上建议采用进口的直接高高型的。性价比会更好些。 高压变频器与高压软启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法相比。

网友B:
to lijie 高压变频器 在国内的生产厂家在现场上面都有一些问题 如果采用国外的变频器 如使用 罗宾康的 性能还是不错的 在国内的使用 上海的采用abb技术的上海发电成套所得高压变频器 信价比多是很高的 如果你想要高压变频的资料的我可以帮你寄过去 联系电话 13601672101 战宇

网友E(2003-10-21):
如果想了解东芝GE的直接高压变频器可与我联系,021-64669514-112,QQ:46568299

网友F:
我是刚入此行业,是在电厂风机改造中使用的。调查过一些厂家,国外的价格高不说,其设计工况并不适合国内的电机。而国内的几家能够在电力行业应用的又很少。希望能够得到诸位专家的指教。究竟是哪个厂家的最好。变频就一定节能吗?到底节能的空间有多大?怎么去界定。

网友G:
高压变频在电厂?兄弟,慎用!慎用!

网友G:
麻烦斑竹把上一条删掉。谢谢。

网友H:
高压变频器国产的有:利得华福、凯奇、风光、成都佳灵,前三个单位都离不开变压器,成都佳灵的高压变频器没有变压器E-mail:sx_jldq@163.com

网友C:
to qiangzi 请问成都假灵的无变压器结构的销售量如何?它采用的设计原理是什么?哪里有成功的现场?当然是值得推广的。因为在中国还没听说无变压器结构的高压变频器,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可以参观的现场.

网友I:
成都佳灵是采用IGBT模块的串联技术实现的。

网友H:
目前已成功销售二十二台,莱钢,韶钢,攀钢和长庆油田等。设计原理同低压变频器,但是高压变频器内含5种专利技术解决高电压大功率出现的问题。当然了还不只这些!

网友C:
WWW.QM-BBT.COM

网友J:
谁能提供一下有关高压变频器的厂家!

网友K(2003-11-25):
我水泥厂风机200kw.长期运行电流125安培。是离心式。他们讲能节电是真的吗?谁能说服我们?计算公式?事例?

网友L:
to zhanyu 我处有一些1000KW,6000V的电机,请寄资料:山东滨州黄河六路531号华滨总公司 赵桂林收 256606 zhaoguil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