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教:西门子plc与opc

楼主(2003-11-27):
我正在学习opc阶段,想试着开发s7-200的opc server,但刚听说s7-200的驱动本身就是带opc server的,想问各位高手,是这样吗? 那其他厂家的plc也都自带opc server吗?我要想试着开发server,应该怎样入手呢?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s7有opc server ,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网友:
谢谢您,那我如果想学习开发server,该怎么办呢?有什么plc可供我用用呢?或者有别的什么设备?我总不能就这么凭空设计server吧!我现在什么都不懂,恳请大家伸手拉我一把。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一个虚拟的OPC server. 找一家OPC 产品如 wintech,kepware,axfactory,smart,tl,hf 一般都会提供vb,vc等语言的演示版源程序 其中 wintech : VB,VC版演示 axfacotry: VC版演示 kepware: 有VB版免费源程序 smart : VB,VC版演示 tl : VC VB Delphi, CB 版演示 hf : VB,VC,DELPHI演示. 网上都能找到. h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