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的西门子变频器的开机封锁(p008)

楼主(2003-11-27):
昨天遇到一台西门子6SE70装机装柜型变频器,上电就报P008(开机封锁)导致不能生产,此前该变频器一直正常(用过关机OFF3命令,不过已经恢复).将通讯拿掉再重新上电仍然报P008,现请教高手:我需注意哪些问题,从何下手.

网友A(2003-10-06):
可能是USS通讯超时,检查一下P093的通信时间是多少?一般是10-20。。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B:
如何解决?

网友C:
极其简单的方法,P008一般是不能启动状态,可能是OFF3时没有正常停车,按一下O键好啦。或者设定了OFF3一直加着当然不让启动了。或者设定的启动设备有问题。

网友D(2009-09-15):
我有一台变频器报P008,按任何键都没反映,CUVC板拿到其他机器上去是好的,那肯定就是下面的电源与驱动板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E:
输出封锁,就是不让输出脉冲,碰到过一次,UCE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F:
UCE检测电路主要是指哪一块?请楼上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G:
不一定,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你首先要看看驱动是不是好的,一步步排除

网友H:
是O008吧,不过是开机封锁,调整OFF2 OFF3得值就行了

网友I:
此故障实际是把触发脉冲关闭了。如控制端正常,一般是触发板有鼓胀。

网友J:
看一下r550的第一位

网友K(2009-10-18):
对:dglfdzkj 关于

我有一台变频器报P008,按任何键都没反映,CUVC板拿到其他机器上去是好的,那肯定就是下面的电源与驱动板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请各位指点一下

内容的回复:更换IVI试一试。

网友L(2010-09-27):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更换IVI板后,正常。

网友I(2010-10-31):
我遇到过,驱动板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