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变频器故障急待解决

楼主(2003-11-27):
变频器出现AI<MIN FUNC,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有没有说明书呀,书上的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
牌子是ABB的,书上的故障说明是模拟信号低于允许值

网友B:
菜单30.01 设置为NO, 对于变频器也没任何不正常的现象。 原因不知!

网友B:
请检查模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程序输出太小了

楼主:
程序输出太少是什么意思?请问那里有得设置?

网友C:
我出现过此故障,是由于外部压力传感器问题

楼主:
传感器坏了?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电流信号控制?如果你的参数设定是电流信号控制但你没用上或控制线断了就会显示这故障!

网友B:
也就是你的变频器输入太小,那得看你用什么来控变频了

楼主:
是用电流型号,设置肯定没错。 控制线断线指的是传感器连线断?

楼主:
就是4~20ma的电流阿

网友E:
很有可能是传感器或者传感器信号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