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无CAN相关的电子书下载?谢谢

楼主(2003-11-27):
CAN System Engineer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olfhard Lawrenz, 1997, Springer-Verlog 该书有无电子版? 或者是其它的免费书籍 , 穷书生一个,身上银子只够糊口,只好寻些不要钱的。 谢谢 mailto :trooperabc@163.com

网友A(2003-08-12):
你可以下载CAN协议

楼主:
远方兄: Basic CAN协议我已经下载,并在SOURCEFORGE上找到了slave lib,相信对照着源码看会比较有助于对整个通信过程的理解,目前首要问题就是对这个过程的熟悉,兄台有无相应文档?谢谢 trooperabc

网友A:
你可以具体的说说你的需求,你想做什么?? 是研究CAN原理,还是使用CAN进行开发呢? 有兴趣多来信或是发贴讨论

楼主:
er..首先肯定是要搞清楚CAN的原理的,否则后面的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在熟悉了这个通信过程之后,我们(我和我的同学)是要将CAN应用到汽车内部的数字仪表之间的通信(我们最后的作品将是一个汽车模型)而我负责通信栈的实现。 由于此前一直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和他们的合作也是首次,甚至我们之间的分工都不知道是不是合理, 不过能够有机会锻炼一下,我会尽力去做好的。 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 谢谢 trooperabc

楼主:
去port.de下了一些文档看了之后,对can的通信过程大致了解了,对自己要做的东西也有了点认识。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远方兄,能否把你的CAN 协议和源码给我一份,急需 zf.zhang@mail.dhu.edu.cn

网友B:
柳生一刀斋,能否把你的CAN 协议和源码给我一份,急需 zf.zhang@mail.dhu.edu.cn

网友C:
远方兄,可否把你关于CAN的资料给我一些,我也是刚入门CAN的一个穷学生。我看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现场总线技术及其应用》,似乎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另外,使用CAN进行开发需要那些方面的相关知识,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D:
主要是应用,单独理解CAN-bus协议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有CAN-bus中文规范,也有应用指南。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can.asp

网友A: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了! 有关CAN及示例代码,大家可以到你选定的产品的网站上去找寻应用笔记(Application notes)之类的东西,很有用 如:PIC18XX的带CAN控制器模块的示例代码: http://www.microchip.com/1000/suppdoc/appnote/all/an738/index.htm

网友C(2003-11-18):
远方兄,能否把你的CAN 协议和源码给我一份,急需 tobias1192001@yaho.com.cn

网友E:
你这拿来主义要不得!!1

网友F:
请问: 可不可以不用can的控制器、收发器和驱动器,而直接通过can协议把单片机和总线相联

网友C:
远方兄,能否把你的CAN 协议和源码给我一份 caohuaping206@yahoo.com.cn

网友G:
远方兄,能否把你的CAN 协议和源码给我一份 cuiweim@sina.com

网友A:
好久没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这里可没有CAN协议的源代码的喔!我没有那么厉害啦,CAN协议的源代码都是CAN控制器的厂商写到控制器里面的,我们只是用用罢了,不过有一些相关CAN控制器的开发笔记,就如上面所说的PIC18FXXX的开发笔记一样。 上面有位朋友提到不要用CAN控制器,收发器,直接用单片机来实现与总线的连接,理论上当然可以的,你使用两只IO脚来作为CANTX和CANRX,然后把CAN的收发协议用软件来实现,并设计接口电路来实现电平转换以代替收发器的工作,但现在的控制器及收发器都很便宜,所以我想你不必要费这么大的劲来做这事,除非是想研究CAN总线的协议及想要自己用软件实现它。不然,自己写的协议可能除BUG也要相当长的时间,而稳定性及兼容性也要通过层层测试,不太划算喔

网友H:
go to http://www.huako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