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硬件加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3-11-27):
我想问一下,何为PLC硬件加密,三菱FX系列PLC是如何硬件加密的。

网友A(2003-10-11):
所谓的硬件加密是对PLC的内部作特殊处理,只有加密者可读写,别人极难破解,有这方面的问题发邮件过来。

网友B:
请教高手!我有一台FX2的PLC,程序输入正常,监控程序看到输入点正常,内部继电器正常!但是输出继电器不动作!输出点也不亮! 另外换掉上部CPU板子,整机则正常,何故?》

网友C(2003-11-12):
我可以提供三菱FX全系列PLC解密软件 没有次数限制 可以一赠送三菱GPP-W编程软件版本7.08J中文版的哦 我的邮箱是npx5870@sina.com

网友B:
yyyysyyyy:你的问题应该是对CPU板没有设置,需要设置是输出模块还是输入模块,我刚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在使用三菱PLC的时候,发现程序中这个线圈已经由输出了,但是在模块上面并没有输出,结果发现原因就是这个模块没有设置为输出模块,

网友D:
我有三菱FX系列的解密软件,需要者与我联系

网友B:
greengas:估计是你说的那样!但是要如何设置呢?谢谢!

网友E:
greengas先生: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请问一下对CPU模块怎么设置?我的E-mail:13145210988@sina.com

网友F:
我用的是GPPW,就是在哪个PLC的设置里面的,I/O设置中,对你的CPU板上的CPU单元进行区分,那些是输出单元,那些是输入单元啊,就是这,我也是初学者啦,自己慢慢试贝

网友G(2009-04-01):
我手上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加密的,Y输出口不能更改其他用处(比如以前是控制变频器就不能更改为控制继电器)

网友H:
三菱PLCFX2N-128刚开始手动正常自动正常由自动切换到单步时程序灯亮一下输出停止.但以后再次切换后均正常请问何故

网友I:
那是人家程序设计那样动作的。我估计可以是用SFC步进来设计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