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GP-WIN-C在win2000下怎么成了日文注释了???

楼主(2003-11-27):
三菱FXGP-WIN-C在win2000下怎么成了日文注释了??? 我的新笔记本只能装2000或XP,但旧程序中的注释竟成了日文的,请教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2003-10-07):
怎么没人帮忙呀!???

网友A:
win2000不兼容这种软件,此软件只能用在95/85上。用在2000以上只能换另外一种软件。

网友B:
我在windows ME系统上也用FXGP-WIN-C对程序写上简体中文注悉,结果查看写好的注释时也都发现变成了日文的了,是否FXGP-WIN-C这个软件的注释根本就不支持中文?

网友C:
可能是字体设置的问题,与系统也有关系.建议用95.

网友D:
重装一下

网友E:
要把系统里字体的有关日文的两个文件给删除才可以正常显示中文的,我也曾碰到相同问题

网友B:
我再在windows 98上也中样是这样的问题,重装软件及系统还是一样。总之我已在 windows 98/ME/2000上试过都一样。前位大哥关于“要把系统里字体的有关日文的两个文件给删除才可以正常显示中文的”,具体如何操作?能说明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F:
有关日文的两个文件给删除 Msmincho.ttc msgothic.ttf

网友B:
我在indows 98 / ME 系统上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可是在整机上搜索跟本找不到以上Msmincho.ttc msgothic.ttf 两上文件,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楼主:
别试了,不行的! 装一个GX Developer吧,兼容FXGP-WIN-C,很不错的! 我可以提供,但太大55.4M,有FTP的我可以传过去!

网友E:
终于搞定了!现将方法与大家共享一下: 方法一:在IE浏览器的“工具-Internet 选项--字体--字符集”中查找到本机安装有的日文字体文件,然后在windows\fonts\文件夹中将这些日文字件删除。 方法二:用看图程序ACDSee5.0中文版打开windows\fonts\文件夹,看到不能正常显示“字体”二字且显示为日文字的即是日文字体文件,将它删除即可。 解决问题,不能削足适履,我也有GX-Developer 7.08 中文版,但我还非常喜欢用SWOPC-FXGP/WIN-C V3.0中文版,因为它非常小巧实用。

网友B(2003-11-23):
有朋友再问到这个问题,再顶一下,供参考。

网友G:
大虾,上次问你那有GX7.0吗,你不是告诉我一个网址吗,可是从那里下的需要解压密码,我根本就不能用啊,你知道吗,麻烦告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