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数问题

楼主(2003-11-27):
难道所有的软件都是实际点与内部点和起来算点数的吗?如果这样,不如利用驱动做采集,在VC或DELPHI下调用,这样一个点也不需要!!!同时价格应该下调一下,不知大家认为对否?

网友A:
非也!ifix只算外部实际点,而rsview是按画面算!

网友B:
力控软件也是只算外部点的,就是采集下位的数据点的个数.

网友C:
ifix只算外部实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