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如何精确找原点?

楼主(2003-11-27):
我用两块深圳雷赛公司的控制卡控制7台步进电机。这种卡只有普通的I/O口,不能连接光电编码器,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能够精确定义并随时找到每个轴的原点?精度要求在0.05mm以上。 谢谢!

网友A:
先用限位开关粗定位,然后降低速度,再用光电开关精确定位

网友B:
你碰到的问题其实很典型,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之间找到一种相对合适的配合不容易的!如有可能给我mail,可以跟你讨教!

网友C:
补充二楼的:停下来后,让马达来个反转最后定位

网友D:
只要控制回原点的速度较低,可以大到微米级的精度。

网友E:
光电开关不好,时间长了会有灰尘蒙上,你就回不了原点了,应该用感应式传感器.chl@weijie.com.cn

网友E:
检测到近原点开关,然后低速回原点,精度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F:
用我公司的WELLSYS-100控制器可以很简单的实现

网友E:
让马达提前减速.

网友G:
各位大侠:您好! 如果一个板卡只有普通的I/O口,怎么能够控制步进电机?又何谈精确定位?除非你的I/O口是高速口,能发出几K或着更高的频率脉冲。 依我看,这种卡太落后了,早就该淘汰了。想用高档卡可登陆 www.germanytek.com

网友H:
用编码器的索引信号可以精确定位原点,我们有这样的运动控制卡,可以打电话给我。0512-68097589 找 Joy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