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300的cpu 313c

楼主(2003-11-27):
西门子的s7-300的cpu、313c它的I\O口的输入输出能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A:
总共应不超4A(40℃)

楼主:
313c的数字量的输出口有16个,那每一个是多少,是每一个都一样嘛?还是,比如说有8个输出口带了负载,这8个口的输出都一样的 大小嘛?

网友A:
这个cpu单元我没见过东西,难道I/O模块上没有外接电源吗?再说你要接大功率负载,在输出后不加中门继电器吗?大部分触点的开关能力都在2A(230V或24V)。

楼主:
因为这个的I/O口是集成在CPU上的,还是特别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