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触摸屏求助

楼主(2003-11-27):
近来因公司需要,要求本人用西门子的S7-200和SIMATIC TP27进行触摸屏的设计。 由于本人在此之前只用过PLC进行工控程序设计,并没有接触过触摸屏,不知道用以上两种产品进行触摸屏设计需要购买些什么软硬件和看哪些资料,还有是否除了进行PLC程序编程和触摸屏界面设计,还要编制它们之间的通信程序?如果需要,请告知用哪种方法。

网友A:
楼上:你好!S7 200与TP27的通讯非常好做,由于是同一公司产品,其各种接口都是通用的,采用PPI协议。除了常规的TP27和S7 200系列PLC,你还需要TP27与S7 200的连接线、TP27的编程线!软件只需要PROTOOLS就行了!通讯程序是不用编的!如有任何问题,请再发贴!

网友B:
有问题可打电话021-52046204找我。

网友C:
是否需要进行专门的通讯数据块? 异或采用哪种变量进行通讯?

网友A:
不需要,基本不需要对S7的程序进行修改。 变量可以是很多种,字或位都可以!VW或M或MW或V都可以!

网友A:
触摸屏说到底只是个人机界面,核心就是地址分配.

网友A:
楼上言之有理,因此本论坛的核心是HMI,尤其是硬件HMI。通讯是在其次的,核心是地址分配和做界面(动画之类的)。

网友D:
软件为:PROTOOL PRO CS V6.0和V3.1 STEP 7 MicroWIN 硬件为:S7-200 PLC和TP27触摸屏 电缆可以自己做的,也就是RS485电缆即可。

网友E(2005-10-14):
这个通讯不需要做特别的协议把,只要plc和人机界面通讯设置没问题,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