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11-27):
我们厂有两台abb变频器,风机,电机是220kw,给定信号取自ai2,无反馈,手动调节风机出风量,前几天在运行中报过电流跳闸,复位后运行正常,过了几天又报过流,复位后又运行正常,现在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出现这种故障了,想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故障的,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事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输出电缆线或电机。

网友B:
应用在风机上,过流的基本原因是实际电流过大,你要检查一下实际电流!或者将最高频率调下来!

网友C:
你可以找深圳库马克修理 他们有专门的修理工程师 是ABB的维修中心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功率选小了,ABB风机泵类变频器过载能力不大。 0371-3553075 徐卫中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1、是用4-20mA吗?有信号隔离器吗?检查一下。 2、平常电流并不大。但如果风机有一点问题,马上跳过流。 3、选型是是否按风机类选的,但电机肯定用国产的,因为国产电机和风机的余量较大。但风机选型的变频器基本没有余量。 4、风机不同于水泵。因为风也可能很大。稍不平衡,即跳闸。而且不定期的。

网友E:
过流检测芯片有问题,这是AB的通病。南京13182889102

网友F:
深圳库马克电话075583843111

网友B:
我们用的是手自动控制宏,用的是外控2,百分比给定,一般情况下给定在50%左右,而且电流很小只有140,不知道是什么造成这么大的电流导致跳闸的啊,LINJH9你说的信号隔离器是个什么东西,作什么用的。

网友D:
信号隔离器:1、有的地方4-20mA信号为了和工控机给定隔离, 2、防止干扰工控机, 3、4-20mA信号线过长。 风机运行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从根本上讲大多变频选型过小) 1、假如用两级风机。一级用变频,二机用工频或变频。如有一个因某种原因过载,另外一台肯定跳。 2、一个风机也一样,如果风门,或负载不平衡。也会跳闸。 3、TO 金童:  到底AB还是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