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编程难点.(在线等)

楼主(2003-11-27):
我有旋转编码器控制一机器,正常情况下机器动作时旋转编码器的数据应按一定的速度(此速度因机器的工作的状态不同而有所不同)加或减数据,但有时因不明原因会出现数据突然增大或减少一个不定的数据量,比方说突然增加了420,此时将会导致机器定位不准而误动作!请问哪位前辈知道有没有办法编一段程式用于监控数据量的增减,若出现数据突跳则输出报警?是否有哪个指令可有此功能?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谢谢!

网友A:
那何必了,编码器或I点换一个位,试一试!

网友B:
这位仁兄 三菱FX2N的PLC输入点X1-X7为高速计数你用了哪一个输入点?另外你用的是不是c235之后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C:
你可以编一个比较排除程序,将旋编的实时数据与设定范围比较,若出现数据超出范围或报警或过滤。

网友B:
加一段程序:将此编码器的数值存入一个寄存器,用此扫描周期的值减去上一个扫描周期的值,用差值除以扫描周期时间,看数值的变化率,当此值大于某定值时,故障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