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FIBUS-MPI和DP组态问题

楼主(2003-11-27):
新手上路:1.请问各位师傅,什么是MPI方式?也是一种工业现场总线吗?如采用,应该对DP进行软硬件组态,对吗?如何在主站上用protool对其组态呢?

网友A:
MPI与DP是独立的,如在S7300上,你可以使用MPI来组态,下载,编程,及做些监控,用DP来与现场设备进行通讯实现控制

网友B:
mpi多点接口,不是开放的协议,如果你厉害用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