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模拟量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3-11-27):
在S7300中应如何读入模拟量呢? 我的语句是这样的: L IW 256 但这样无法读入带小数位的实数, 正确的语句是什么呢,望高手指教?

楼主:
忘了说了,我用的是AI模块,硬件地址起始点在256

网友A:
0-27648整数 转换一下

楼主:
我是新手,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望田宇峰和大家多指教 是读入以后转换吗?读入的已经是字了,那再怎么转换啊?

网友A:
那应该是piw256 你在下位机看吗?

网友A:
知道传感器的量程后可以用fc105

楼主:
上位机,piw 和iw 有什么区别?

楼主:
0到5伏输入 自己写语句读入能不能办到呢?

网友A:
那要在上位机转换 piw pqw是外来的也就是模块来的

楼主:
那要如何转换呢,谢了!

网友A:
!!!去看你得上位机软件帮助

网友B:
请教一下在S7中如何将一个SM331口上的3V电压读到PLC中?读出来的会是什么类型?

网友A:
3/(5-1)*27648

楼主:
mingbai , 听君一席话,省我十本书!

楼主:
不过, 为什么不是: 3/(5-0)*27648呢?

网友A:
你选的不是1-5吗?

楼主:
mingbai 量程有对称与不对称之分,所以公式不同,多谢多谢!

网友C:
如果选择了4线制,想用它来测量4~20ma的信号,需不需要在程序里对测量值加以限制呢,为什么我用的时候老是溢出,要不就是0呢,但有时候还是能正确读出数字的。 用不用在硬件组态时,限制输入的电流呀,例如,限制电流不得小于4ma等,如果不限制会不会造成测量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