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S7-300在硬件组太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3-11-27):
我用STEP7 5.2组太完成后,在线监视时发现: CPU,接口模块,信号模块都显示正常,只有电源模块始终是灰色的. 虽然使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还是觉得比较疑惑. 向各位请教一下,谢谢了. 电源模块的编号是PS 307 5A. 一共用了5块,全部显示都是灰色的.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的,能用就行了,其他的一般不用管的了.都是些洋货吗?可能有的是不是很对劲,不过能用就说明没有什么问题了 交朋友的话我的QQ112008591

网友B:
电源模块组态后正常时是灰色的,不用疑惑了。

网友C:
电源是不和其他的模块相连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这样偶就放心啦.

网友D:
我的组态完成后怎末不是灰色的?imgg你是在说实话吗?

网友E:
5.2和5。1有区别

网友F:
如何实现在线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