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STEP7不能监控CPU314IFM的集成I/O和某些数字I/O?

楼主(2003-11-27):
目前,我在用STEP7调试用CPU314IFM构建的自控系统时发现,用变量表不能监测CPU314IFM的I124.0-I125.7,也不能强制Q124.0-Q125.7;并且对于扩展的一个数字量模块SM322(DO16XDC24V/0.5A,地址是Q44-q45)中的Q44各位均可强制,但Q45各位均B不可强制。这是什么原因,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与CPU的地址映像区大小有关,把I/O点的地址设小点就好了

网友B:
我的在变量表中有时能检测,有时则不能,我分配的地址i12~i27,我的模拟量模块是331-7kf02-0a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