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卷曲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3-11-27):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如今我要进行卷径计算工,这时有个初始卷径我是通过变频器来设定的,但每当换卷时,由于卷筒不同。只有重设一个初始卷径,这样就要重新起停了,而换卷是自动的。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请问各位如何能实现自动改变初始卷径呢。在下在此谢了!

网友A:
用超声波传感器测直径吧。不知为什么卷筒的直径要不同呢?

楼主:
杨应山,谢谢你的回贴。   是这样的,因为用在纸巾设备上的,他所生产的纸规格不同,所以要经常换卷筒。   如果使用超声波的话,那只能测出卷径,但我想问的是:如何将这个初始卷径改变,要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改变初始卷径,并且要重新计算卷径。   我用的是艾默生,有对艾默生较了解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B:
是不是初始卷径不同变频器的力矩不同,不知道你的是外部给定还是面版给定.如果是外部电压给定,可以通过按健开关设几种规格,通过分压电阻实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具体的生产工艺不熟,猜想应该有两个以上工位吧?其中一个是待机工位,上面预装了一个卷筒,换卷时就用这个卷筒。用超声波传感器测这个工位的直径不就行了? 或者,一些卷筒保存在一个“栈”里,一个一个的换,事先设定好这个栈的直径队列行不? 工艺挺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