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ID问题

楼主(2003-11-27):
谢谢各位前辈赐教,但是我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1我想要两路不同传感器的传感信号同时控制电机(两路传感信号进,经PLC的PID程序运算后出一路综合信号),从硬件上说的确可以通过两路A/D模块进入,可是在PLC软件编程上如何实施?编程手册上PID程序格式上只有一个测定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请详细解释一下) 2。输出值上下限为何设定为时间(上限2秒ON,下限0秒ON),一般仪表上上下限设定应该与测量对象相符合。 3。A/D模块模式设定中范例上T0 K0 K0 H3303 K1(三菱产品) FROM K0 K10 D501 K1如何得出的? 希望各位前辈多多赐教,本人大学毕业,刚入工控行业,以后还要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A:
你使用的模块只用了通道2(热电偶为K TYPE) 下面为模块通道1,2 to k0 k0 h3300 k1 from k0 k9 d500 k1(D500为通道1数据) from k0 k10 d501 k1(D501为通道2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