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价格

楼主(2003-11-27):
大家好,我公司有变频需更换零部件,我想询问一下具体价格:冷却风扇滤波电容等(富士FRN200G9S,FRN160G11S)

网友A:
。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