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问题请教大狭

楼主(2003-11-27):
我对电气知识不太了解,请教:什么是终接电阻,他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终结电阻.和局域网的终结电阻是一个意思.

网友B:
上电阻, 使两边阻抗匹配, 减少信号的反射. http://www.metersnet.com/wwwboard/messages/209.htm

网友C:
例如485网络一般为120欧,主要是为了让通信终端获得足够的电平信号来识别信息啦(说得粗俗点啦,别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