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数据采集

楼主(2003-11-27):
连续数据采集!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如何在Vc下面如何实现连续的数据采集,并写入文件! 比如研华的卡是用bufferchange事件来写,那么凌华的卡怎么办呢?

网友A:
凌华的卡片提供直接写硬盘的函数,AI_ContReadChannelToFile等,用Double-Buffer方式可以实现连续采集。

楼主:
文件的格式可以自己确定吗? 比如每行10个数据! 谢谢!

网友A:
用存盘函数文件格式不能自己设定。试试开辟双线程,一个采集数据,另外一个自定义格式存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