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专家浅谈软启动器(并收集软启故障)

楼主(2003-11-27):
软启制造行业或使用单位的各技术友人: 为了解我国软启动器的现行运行动态,以达进一步完善我国软启事业之目地,请各位专家、学者加入《话软启》活动,发表个人的见解。

网友A:
据说“施耐德”软启动器能在一拖三系统中实现逐一软停功能,不知哪位朋友知道还有哪些品牌有此功能。

网友B:
新一代RFCK系列高压电机磁控软起动器 高压磁控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与普通电子式、液体电阻等软起动器的原理一样,都是通过降压限流作用,达到软起动的目的。磁控软起动技术更为先进的地方是高压执行气件的优越特性。基本原理是在高压电机一次回路中串接一个可以自由改变阻抗值大小的的饱和电抗器。通过改变饱和电抗器的饱和程度,从而改变饱和电抗器阻抗值大小,使高压电机的端电压匀速延缓(25-56秒)上升到额定电压,降低了起动电流,达到软起动的目的. 该产品技术先进、性能优良、操作简单、免维护、运行稳定、使用寿命长。与变频器相比,有着数量级上的价格优势,与其它软起动相比,有着令人十分满意的性价比优势。该产品是传统自耦电抗器、液体电阻、频敏电阻等软起动器的理想更新换代产品。 瑞丰机电工程(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镇丰润花园17栋506 电话:0755-28124916 0755-28125953 传真:0755-28125953 手机:(0)13751096876

网友C(2004-07-04):
GZYQ系列——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软起动装置 适用于额定电压3.6kV、7.2kV、12kV的大中型笼型异步电动机或同步电动机的软起动与保护,尤其是电网容量不足的工矿企业。产品应用遍及冶金、石油、化工、水利、电力、轻工、采矿、市政工程、建材、制药等工业领域。 在电动机定子回路串入一特制可控液态电阻,随着电动机的起动,液态电阻的动、定极板之间的距离按预定设置自动改变,阻值呈无级平滑减小、电动机端电压均匀提高,从而达到电动机平滑软起动的目的。起动结束后,液态电阻自动切除,电动机投入正常运行。起动过程属纯电阻投入与切除,无谐波污染。 本装置有三种型号:标准型(GZYQ1)、增强型(GZYQ2)、智能型(GZYQ3),拥用多项专利技术 。 标准型(GZYQ1) 可预测:运用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专用计算机仿真软件对电动机起动全过程模拟仿真,对电动机起动性能进行分析; 可调整:起动时间 、液态电阻阻值等参数可根据现场工况随机调整; 可控制:液态电阻阻值可按最佳电磁转矩、最小起动电流改变,起动过程完全受控,同时电网降压也得到有效控制; 可重复性:初始阻值可根据环境温度、上次起动液温自动检测、校正,保证起动性能的稳定性; 采用PLC控制,可靠性高,并能实现远程通讯和计算机集中控制,满足DCS系统控制要求; 起动过程平滑,对电动机、电网及机械传动系统无冲击; 具备完善的报警提示功能和电动机保护功能,安全可靠。 可连续起动; 软件停车功能(可选)。 增强型(GZYQ2) 增强型是在标准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电流闭环自动控制功能,即在电动机起动过程中实时 自动检测电动机定子电流,根据电流大小,自动调节控制装置,使电动机起动过程最佳化,起动电流恒定; 起动电流可预置,以满足不同工况、负载的起动要求; 采用了先进的控制技术,使得电动机起动过程的控制响应更快,精度更高; 软件停车功能(可选)。 智能型(GZYQ3) 智能型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在起动性能、综合保护、控制操作等方面具备先进的智能化处理功能; 友好的人机界面,观察、操作、记录非常方便; 实时电流曲线、网压曲线,直观、明了; 可查询设备的各种状态及及参数,且可上传和打印; 电动机起动完成后,对电动机运行实施有效监控; 电动机运行的历史曲线使电动机运行过程一目了然; 完善的报警及提示功能; 具有通信功能、网络功能。 额定电压(kV) 3.6,7.2,12 一分钟工频耐受电压(kV) 10/18,20/23,28/32 (相对地) 12, 15, 18 (同相间) 起动电流倍数   1.5~3.5Ie 起动时间(S) 10~60~120 现场可调 电液正常工作温度(℃) 0~70 连续起动次数(次) 3~4(1500kW以下);2~3(1500kW以上)(环境温度25℃时) 防护等级 IP20,IP30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共用技术要求 GB/T11022-1999 IEC 60694:1996 3~3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头设备 GB3906-1991 IEC298:1990 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软起动装置 Q/FZR2-2003 环境温度:最高气温+40℃,最低气温0℃(带加热装置-10°C); 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90%(+25℃);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地面倾斜度不大于5°; 安装地点无火灾,爆炸危险、化学腐蚀及剧烈运动。 注:若有特殊使用条件,请在订货时和我公司申明和协商。 联系人:程伟 电话: 13797684552

网友C:
附最近业绩: 我公司GZYQ高压液态软起动装置在首钢15500kW、柳钢16500kW电机一次起动成功! -------------------------------------------------------------------------------- http://www.zhuiridq.com 6月4日上午10时,从秦皇岛传回喜讯,使用我公司生产的GZYQ-20000/10型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软起动装置,首都钢铁集团首秦金属材料公司板材技改工程3250高炉鼓风机站15500kW电动机带载一次起动成功! 该系统电网最小短路容量为195MVA,原选用国产14000kW电动机,四月中旬采用我公司GZYQ液态软起动装置在最小短路容量方式下进行系统带载调试,一次试车成功,起动效果满足了技术要求。由于调试的需要,电机厂家提出了进一步减小起动电流、延长起动时间的要求,我公司积极与相关方配合,在现场结合需求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很好地满足了电动机检验调试的需要。由于该电机的振动无法排除,为确保项目的尽快开展,首秦公司于5月初紧急决定将原电机更换为德国西门子15500kW电机。5月底该电机试起动运行一次成功,最大起动电流为2025A(2.1Ie)、起动时间仅为6秒,10小时内连续起动4次累计电液温升仅为7℃,得到了在场领导和外方专家的认可。因电机配套方结合电机的起动特性要求电机带负载时起动电流要达到3000A以上,以保证电机带载起动时有足够的起动转矩。6月4日,经过现场调整,该电机配套GZYQ液态软起动装置带动鼓风机负载起动一次成功,最大起动电流3050A,43秒投励成功电机进入同步运行,电液最高温升不到5℃即稳定下降。首秦公司原计划该项目在4月份投产,公司上下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此次起动成功后,现场的首钢、首秦领导与技术专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也对我公司为本项目的正常投运和所做的无私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6月5日上午,从广西柳州钢铁股份公司再传捷报,该公司炼铁厂7#高炉16500kW风机使用我公司生产的GZYQ高压交流电动机液态智能软起动装置,带载一次起动成功!据悉,此电机为目前国内运行的采用液态变阻方式起动功率最大的同步电机。现场实际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19倍,电网压降为8.9%,起动时间为43秒,起动温升为12℃,各项指标均大大高于用户要求。 GZYQ液态软起动装置这次在首钢和柳钢超大功率电机的成功应用,特别是在首秦公司满足了前后两台电机因起动特性差异而对起动设备要求的巨大差别,很好地适应了现场各种不可预测的变化,再次充分显示了我公司液态软起动装置的优良的适应性和可调性。在此,我们向首秦公司、柳钢表示祝贺,也向我公司为该工程作出巨大奉献的技术及服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

网友D:
但是,故态软启动器应该是主流,液阻必然被可控硅等电子器件所代替.

网友C:
就性价比而言。液阻软起动还是目前国内的主流!!因功率模块限制。固态软启动器目前还做不到!!

网友E:
什麽叫性价比呢?又怎样去比呢?性能谁是谁的多少倍又怎样衡量呢?所以说各种产品都没有冲突,都有自己的市场。客户考虑的比我们考虑的多!!!

网友D:
to 沧海一笑: 什么叫功率模块限制?谢谢!! 液阻的性能是不是不如固态的?

楼主(2004-09-10):
固态也好,液态也罢.只要能安全可靠的起动,并对拖动设备进行有利的保护,都是好产品,作为业主而言,花多少钱就买多少钱的东西.当然大家也知道液阻的采用的原料为(自来水和炭酸钠)固态的则采用(可控硅),不用多说大家也知道是自来水贵还是可控硅贵.

网友F:
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G(2005-08-24):
想请教楼上的,自已想做你能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吗,价格如何啊

网友H(2007-01-30):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全球唯一有船船级社认证的软启动(英国劳氏, 法国BV船级社关于船用电气产品的型式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