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亚当模块的通讯

楼主(2003-11-27):
各位仁兄: 我正在开发一个控制系统,遇到一个问题:在组态王与亚当模块的通讯中,亚当模块如ADAM5017,在组态王的数据词典中定义变量的时候,怎样确定ADAM5017的寄存器后的数值。如ADAM5017中的ADATAIN寄存器后的数值(00-09)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the same question as yours.if you know ,pls email to me thank you.

网友B:
这个模块里的寄存器部分的知识,我觉得是不是硬件知识呢. 我使用力控的软件和亚当模块连时,也是这样连的.ADATAIN寄存器看上去应该是模拟数据输入模块,要是同时有几路模拟输入量时,分别占用(00-09)中的一路就可以.

网友C:
好象写上AI0,AI1,AI2 就可以啦,在建完第一个后,如果你接着添下一通到的话,好象可以自动建立的。

网友D(2004-07-20):
各位朋友:我现在用亚当模块4012通过串口与ifix通讯,但无法读取数据,驱动程序装载了ADM-ADAM I/O DRIVER FOR WIN95/NT VER6.15 ,在任务控制界面中超时不停累加。后来我用数据连接戮,定义一个输入模拟量变量,但运行工作台后,数据连接戮出现4个问号,并无具体数据,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2005-04-24):
好象还要有什么效验和要改

网友F: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肯定很简单,因为我用组态王和力控都和亚当模块通讯过,都没有印象深刻的问题;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小问题

网友G(2005-06-10):
现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公司使用了亚当4017模块,有个点每逢打雷 就将模块击穿!!这样的问题出现多了,我们就给模块装了个空气开关,只要在下雨打雷之前就给模块断电,可是在断电之后给模块从新上电后, 结果模块的所有通道还是全被击穿了,一个月之内已经坏了好几块了,在其他点上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急切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在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