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3-11-27):
李老师您好!能求教你一个问题吗?我有一台丹佛斯2800系列2.2KW 变频器,现在通电没显示,发回上海人家说我们自己拆开了不给修,要 不就要收1200元,我们没接受现已经发回来了,因为我公司是他们的大 客户,我们总共有300多台从200KW到0.75KW不等的变频器,一转眼已快 到保修期,但他们内部告诉我说是+24V损坏,C/B损坏,请问李老师你那 里有配件吗?C/B是什么呀?如果自己修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呢?我有基 础但没有经验,你能帮帮我吗?等你回话啊!顺祝安康如意

网友A:
这个牌子的配件比较少,这故障是难以维修,一般是要换板的,维修费是比较高!所以更加小心使用!是不是接错线烧掉呢?大功率是什么型号?

网友B:
这种系列的如烧了,一般说来都比较严重。现在不如你先量一下直流正极到开关管的中间脚看看还通不通。因该机这里引线很细有时就烧断。开关管型号是BUH517 你先查了再说。

网友C:
那是POWER CARD坏了。VLT2800系列以前都是不维修的。不过现在他们在天津五清设了个工厂专门生产VLT2800系列才开始维修,不过配件价格也是奇高。现在VLT2822一台也不过3000元左右,维修不合算。 你还是去买个其他品牌的,价格差不多还可以保修一到两年(tigerpower就是保修两年)更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