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器不工作

楼主(2003-11-27):
将脉冲变压器的原边的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三极管,通过控制三极管的通断来产生脉冲,可是脉冲宽度太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03-10-17):
关键你是用什么对脉宽调制的,可能是芯片原因,也可能是反馈的原因,也可能是芯片外围的震荡 c,r 等变质引起的

楼主:
三极管用单片机来控制的,单片机输出的脉冲,直接加到脉冲变压器上,脉冲变压器有脉冲输出,可是通过三极管的通断来间接控制脉冲变压器,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A(2003-11-27):
单片机直接来推动变压器没有见过,你可以试着用单片机的脉冲来推动三级管的基级,用三级管来控制变压器.

网友B(2004-05-24):
我同意羊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