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带后备操作器的调节仪

楼主(2003-11-27):
谁用过带后备操作器的调节仪??谁能说说它的PID给定是怎给的??PID是什么??

网友A:
我们公司生产调节仪

网友B:
当调节器故障或停用,用后备手操器临时替代调节器手动操作, 其PID参数整定与常规PID一样。欲进一步了解,请回信。

楼主:
SWP你好: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个很弱的问题具体的P-I-D是什么,他给定的值是什么值?

网友C:
P 指的是比例 它能快速调节 I 指的是积分 D 指的是微分

网友D:
SWP: 想必你是做昌辉仪表的,昌辉新改型的调节仪抗干扰能力有问题。该如何处理。

楼主:
我知道一般的定义,我想问的是P-I-D对来得信号怎样调节?是不是对阀门的开度进行调节一控制流量,P-I-D参数是怎样实现调节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