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求助:课程设计,需要皮肤传感器

楼主(2003-11-27):
各位大虾们,本人正在做课程设计,需要用到皮肤传感器,我也不知道是否有这种传感器,请各位大虾帮忙告之一二.不胜感激!!!! (适用条件:在一冲模机上有上模和下模,下模固定,上模直径3cm左右,向下运行5cm后压到下模,本人要设计的是当有手和工作物质(鞋子)同时在上模的正下方时,不能启动冲模机,当只有工作物质时,才能启动冲模机)

网友A:
你这是障碍物检测,用光电量传感器即可(比如光幕),干嘛用皮肤传感器(我倒可以类皮肤阵列触觉传感器,用在机器人上的,就是贵的点,当然皮肤类还包括温度传感器,现成产品很少,大多要定制。suer@263.net

楼主:
你好,我要的是能区分手和工作物质的传感器,如果只用光电量传感器的话,它不能区分是手还是工作物质,同样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啊.

网友B:
燕吹雪,请问你的工作物件都是哪些,是固定的吗?如果只是鞋子,不含其它东西,我可以给你提些建议。

网友C:
有没有搞错,用光电开关就可以了,用什么皮肤传感器很贵, 一般医疗器械用皮肤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