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的怪现象

楼主(2003-11-27):
我用组态王与S5-115和S7-3152DP通讯,在进入运行后马上出现提醒:通讯不完全。 但是稍后一切正常。 朋友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我想可能是通讯初始化的时候丢了个别数据包,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B:
是不是接线过长或不可靠??

网友C:
是不是你将两个系统同时处于运行状态,那样的话,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还会两个系统都不能运行